[STM32F4] STM32F407 如何采集外接的一个16位AD数据信号

楼主(2021-02-04):
STM32F407 如何采集外接的一个16位AD数据信号

网友A:
STM32F407的ADC只有12位。应该是无法采集16位ADC数据。

网友B:
看你采用什么型号的 ADC 芯片了

楼主:
通常有并口类型的接口的, 也有串行数据接口的, 现在串行的居多, 以 SPI 接口最常见.

网友C:
http://www.ti.com.cn/zh-cn/data-converters/adc-circuit/overview.html
如果还没有选择芯片, 可以去这边找找

楼主:
我还是一个小白,我看的网上有资料说用STM32F407的FSMC功能

网友D:
看楼主用什么16位的芯片了,,,看上面适合哪种接口了。

网友E:
FSMC这个速度快,还可以控制屏幕,控制存储器。

楼主:
我不需要高速的,1MS一次就可以,昨天看了看应该用串行芯片 用SPI估计就行了

网友A:
好像没办法 因为它本身是12位的啊

网友F:
加一个专用的ad芯片 呵呵呵

网友G:
这个没啥办法

网友H:
换一个控制芯片吧

网友I:
是说一个模拟信号? 还是说一个ad芯片?

网友J:
感觉楼主描述的不太清晰

网友K:
本身的ad信号怎么会有位数呢

网友L:
最大的就是12位的ad

网友M:
接一个ad16的芯片吧

网友N:
用专用芯片采集 然后通讯得到结果

网友O:
不能直接连接

网友P(2023-03-08):
得看AD采用的是哪种通信接口,具体看看AD数据手册

网友Q(2024-04-08):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R: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S: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

网友T: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U: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V: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W: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X: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Y: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Z: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