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不同的两款芯片代码可以通用吗

楼主(2021-02-04):
STM32F103不同的两款芯片代码可以通用吗

楼主:
有个代码是F103C8T6的(48脚),可以完全运行。用到F103RCT6(64脚)的MiNi板上就无法运行,怎么回事,IO口都改了,别的还需要改什么吗,感觉没问题啊,求解惑!!

楼主:
补充一下,代码是A2和A3串口的代码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吧。
是不是哪里有低级错误?建议用调试器调试一下。

网友B:
可能要少许改动一下,

网友C:
芯片选择的时候总要改下呀;

楼主:
哪里要改

楼主:
我就用到串口,看手册都是一样的脚,还改什么啊

网友D:
除了IO口配置以外,代码可以通用。

网友E:
检查对应IO口配置的函数,是否没有改过来。

网友F:
主要是GPIO口的复用配置,

网友G:
引脚变的话,确实需要修改不少的。最好兼容引脚的替换。

网友H:
注意下启动文件,keil   C++配置想的宏定义,不能弄错'

网友I:
同楼上,注意启动文件,就是startup_stm32f10x_xx.s这文件,有hd,md,cl这些区分,还有keil里c/c++的宏定义,有STM32F10X_XL,STM32F10X_HD,STM32F10X_HD_VL这些区分

网友J:
同楼上,启动文件要根据芯片容量大小调整。64K--->256k, 选择STM32F10X_HD。

因为启动文件不同 中断矢量表有差异。

楼主:
这个好像改了,就是keil魔术棒那里吧,芯片型号改成rct6然后把md改成hd还是ld忘了,反正改到能编译成功了,要不然都不能编译

网友K:
有些片子之间是有细微差别的。你再仔细查查。

网友H:
启动文件,对应的引脚是否存在之类的 都会改变,另外工程的设置也要改变

网友L:
只要有相同的外设,代码就可以通用,没有自然不行啦

网友M:
检查对应IO口配置,是否都改过来了。

网友N:
如果不用一个串口,它的的中断入口也要改一下吧。

网友O:
首先确认管脚能不能兼容

网友P:
出问题了  就说明不能兼容啊

网友Q:
那要看是哪两款芯片

网友R:
要看芯片的具体型号

网友B:
有的可以通用 有的不可以

网友Q:
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S:
这个可不一定

网友T:
需要对比寄存器

网友U:
看一下引脚是不是兼容的

网友V:
基本上所有指标都需要兼容才可以

网友W:
跟外设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X:
想要代码一丝都不动  是不可能的

网友Y(2023-03-08):
一般是向下兼容,就是说F103RCT6可以运行F103C8T6的程序。可能你某些地方修改不对。

网友Z(2024-04-08):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AA: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AB: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AC: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AD: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AE: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AF: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AG: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AH: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AI: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