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同样的设置用在TIM1上就出问题

楼主(2021-02-04):
在使用STM32F103VC 的ETR的功能的时候,发现使用TIM3的ETR对外部的脉冲可以实现正确的计数,而同样的设置用在TIM1上就出问题

楼主:
使用TIM1的ETR时,出现的问题如下:
只要TIM1 ETR输入脚(PA12)为低电平,TIM1的计数器就一直在计数(高电平时没有计数)。
而同样的设置在TIM3上,只有脉冲上下跳变时计数器才会计数。

楼主:
我是要TIM1也和TIM3一样,只有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时才会计数。

楼主:
以下是TIM1和TIM3的 ETR功能的初始化代码:
void TIM1_ETR_GetDropCounts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Config PA12 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1,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TIM_SetCounter(TIM1, 0);
TIM_Cmd(TIM1, ENABLE);
}

void TIM3_ETR_GetDropCounts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Config PD2 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3,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TIM_SetCounter(TIM3, 0);
TIM_Cmd(TIM3, ENABLE);
}

u16 n_Counter1;
u16 n_Counter2;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while(1)
    {
        n_Counter1 = TIM_GetCounter(TIM1);
        n_Counter2 = TIM_GetCounter(TIM3);
    }
}
更多操作

网友A:
貌似TIM1执行的是ETR触发的门控模式

网友B:
我也遇到过TIM1 ETR 外部计数 溢出, 但是中断进不去 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C:
定时器的外部脉冲捕获PIN脚必须设置成AF模式,选择成TIM_CCR_ETR,IO设置与输入捕获、PWM输出一样

网友D:
使用中断,要设置NVIC的吧

网友E:
两个定时器是一样的吗

网友F:
估计不能通用

网友G:
是不是寄存器不一样啊

网友H:
是不是寄存器的种类不同啊

网友G:
那就是还是寄存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I:
这两个定时器是一样种类的定时器吗

网友J:
配置的时候引脚有没有进行修改啊

网友K:
注意io口的配置要进行修改

网友L:
表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网友M:
是不是定时器种类不同啊

网友N:
TIM1和TIM3是两种不同定时器,有差异吧。

网友O(2023-03-08):
先看管脚有这个ETR功能没

网友P(2024-01-04):
你看一下TIM1和TIM3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Q(2024-04-08):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R: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S: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T: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U: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V: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W: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X: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Y: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Z: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