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池应该这样放在设备里吗?

楼主(2021-02-04):
头一次用锂电池,下面这么连接就行了吧?而且这样连的话,也可以边充电边工作的吧?
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的连接方式
实际要靠电路切换供电通道,而且充电芯片要en受控,设备要监控 电压电流
计算剩余电量

网友B:
充电插座后面应该串联充电电路,普通充电器是5V输出,没有恒流只有过流限流,需要充电电路管理的

网友C:
是否充电需要控制,电池给设备供电也需要控制,电池电压需要检测,例如有时需要按键开关机等

网友D:
可以这样,我们做的带电池LED灯就这样,VCC前面串个二极管,防反接

网友E:
自己玩玩,这么干一般可以,但作为产品设计则不行。

网友F:
电池的充电输入口和放电输出口是要分开的,因为输入输出都有保护电路措施,对于输入:过压,欠压、过流等;输出:过压、过流、短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