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问题

楼主(2021-02-04):
串口的寄存器USATR->DR,如果我一直往里面写数据,而不去读,后来写进去的数据会把前面的顶出去,还是后面写的无效

网友A:
先进先出,后面覆盖前面的

楼主:
用中断方式接受串口数据,下载程序后的第一次接受数据不成功

网友B:
是接收的数据不读?那就后面的把原来的盖钓了。

网友C:
第一次不成功,你试试下载前清空DR试试。

楼主:
我关闭串口中断后,继续向串口写数据,当我再次打开串口中断后,自动进入中断一次。

网友D:
应该可以实现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E:
用中断方式接受串口数据,下载程序后的第一次接受数据不成功??复位操作了没有啊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只剩一个问题了   就是关闭串口中断后,我只向串口写数据,而不去读,再打开串口中断后,还是自动进入中断了

网友F:
还真么关注过 不过可以试试看

网友G:
有可能会顶进去 哈哈哈

网友C:
最大可能是顶出去

网友H:
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测试

网友I:
可以实际做做试试

网友J: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K:
应该就是一个fifo会顶出去

网友L: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M:
这样会不会一直有溢出中断产生呢

网友N:
数据处理的有问题

网友O:
及时读取就不会出现漏读数据的问题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只剩一个问题了   就是关闭串口中断后,我只向串口写数据,而不去读,再打开串口中断后,还 ...

非法操作,结果是不确定的,也取决于具体的硬件设计,不具备广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