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BOOT1和BOOT0具体在哪里改

楼主(2021-02-04):
BOOT1和BOOT0具体在哪里改

楼主:
想更改stm32的BOOT位,选用不同的启动方式,但是不知道BOOT位在哪里?是在软件里设置还是在板子上?我的板子没有任何开关之类的。请各位大神指教!我的是stm32f103的开发板。

网友A:
这个是在你的板子上改的。没有开关,看下有没有跳线帽一类的,在找不到,找板子的卖家

网友B:
在板子上改;

网友C:
看你的板子,如果你是在设计阶段,就看数据手册,找到对应的管脚。

网友D:
上你的开发板啊,谁知道你的什么样的,拍个高清无码的照片来。

网友E:
自己做的板子还是买的啊,给看看,告诉你在哪儿

网友F:
看芯片引脚,,BOOT1和BOOT0

网友G:
这种问题最高效的办法是百度。

网友H:
楼主选择了论坛发帖 相信你还是不明白boot0 boot1

网友I:
拍个照片发上来不就解决问题了么?板子上兴许也有丝印呢。

网友J:
板子通常也会有使用手册之类的文件,上面肯定会有说明的

网友K:
查手册看看boot0 boot1是哪两个引脚,再看看电路板有没有引出

网友L:
boot0自己接地或者接高电平啊,boot1的话F0是设置的,F1没看过

网友M:
如果没有跳线开关之类的东东,那就是改不了。。。

网友N:
是说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

网友O:
用硬件连接进行改变

网友P:
用跳线进行选择啊

网友Q:
BOOT0和BOOT1上使用了跳帽

网友R:
在每个STM32的芯片上都有两个管脚BOOT0和BOOT1

网友S:
BOOT1=x   BOOT0=0   从用户闪存启动,这是正常的工作模式

网友T:
在烧写的时候除bai了 BOOT[1:0]=11方式之外都可以烧写,du但是烧写玩要启动zhi的dao话就选择第一种“主闪存存储器”方式启动。

网友U:
只有boot1能够复用 ,baiboot0的唯一功能就是设置启动模du式

网友V:
一般BOOT0和BOOT1跳线都跳到0(地)。

网友W:
现有的参考设计都是在STM32的启动选择引脚BOOT0和BOOT1上使用了跳帽

网友X:
BOOT0和BOOT1跳线都跳到0

网友Y:
启动模式,BOOT0和BOOT1

网友Z:
BOOT1=0BOOT0=1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这种模式启动的程序功能由厂家设置。

网友R:
这两个管脚在芯片复位时的电平状态决定了芯片复位后从哪个区域开始执行程序

网友Q:
以人工选择STM32的启动方式

网友W:
BOOT0 和 BOOT1 STM32 三种启动模式对应的存储介质均是芯片内置的

网友V:
是在ISP下载的情况下,BOOT0=1,BOOT1=0,下载完成后,把BOOT0的跳线接回0,也即BOOT0=0,BOOT1=0。

网友X:
BOOT1在启动后进行初始化,可以复用成普通IO的功能来进行使用

网友U:
从待机模式退出到正常运行是同样要保证 boot0,1的电平正确

网友Z:
BOOT1=1BOOT0=1 从内置SRAM启动,这种模式可以用于调试。

网友Y:
boot0和boot1接何种电平

网友T:
BOOT1可选择为0,这样两种启动方式通过BOOT0选择。BOOT0=0就是正常启动你烧写的程序;BOOT0=1就启动片内的引导程序,这时可以通过串口来烧写程序。

网友AA:
找一下原理图,IO是固定的

网友AB:
每个板子会有差异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网友AC:
你这个说的有点笼统啊 下次说详细一点把

网友AD:
你用的是哪个板子啊 还是哪个芯片

网友AE:
看datasheet  每种都有写

网友AF:
你用的是哪个板子啊 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B:
boot怎么说啊 需要怎么弄啊

网友AG:
使用手册哪里有能看boot在哪啊

网友AH:
兄弟门 硬件连接怎么说

网友AI:
软件不能设置吧

网友AJ:
通过硬件连接进行更改

网友AK:
这个是更改启动方式的啊

网友AL:
自己做跳线 短接啊

网友AM:
楼主想改什么啊

网友AN(2023-03-08):
根据你的要求来设置,是上拉还是下拉,要看你的启动设置

网友AO(2024-04-08):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AP: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AQ: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AR: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AS: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AT: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AU: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AV: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AW: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