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仿真电路集!

楼主(2021-02-05):
论坛上有少数人物,原来是很讨厌IC设计的,如小7等人,现在画风一变,有些人由讨厌变成喜欢,甚至要学习了。

这是好事!!

使用LTspice的好处:软件免费下载,不用PJ,更新方便。

相对于专业软件,LTspice能力有点弱,这个可以理解,40多M的软件,和几个G的软件,没法比。

但是对于一般性原理的学习,LTspice软件也够玩的了,随便有个电脑都能运行起来,不会卡。

模拟IC设计大神贝克,已经给我们搞了例子库,直接打开例子,然后点击RUN就行了。

楼主:
仿真CMOS电路时,加入模型库的方法:

如下图所示,加入命令include+模型文件名

同时把模型文件放在正确的路径下即可:

不管是哪个工艺,都是类似操作,照葫芦画瓢就行了。

他这个短沟道模型,是54级的BSIM4模型,精读还是很高的!

楼主:
这些东西,网上到处都是,俺是不好意思申请原创的,只是转载,没我什么事!

楼主:
模拟IC和分立件设计相比,特点是管子不值钱(比电阻便宜的多),所以尽量多用管子,少用电阻。
下图提供8个偏置,只使用了一个小电阻!

网友A:
这个论坛真正从事IC设计工作的人可能为0,大部分都是IC应用,了解外特性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真正从事IC设计工作的人可能为0,大部分都是IC应用,了解外特性不就可以了么。 ...

你错了
很多电工都不愿意在论坛上发言,起码加我微信的至少有两个是IC工程师。
我电脑上原来用的是IC514,他们帮我升级到615的。

网友A:
X大这么喜欢研究,我建议你研究一下变压器励磁涌流。目前的理论分析,铁芯在电压过零点接通时,会产生一个最大的j瞬态磁通,造成磁饱和。我认为这是理论错误,因为磁通代表了能量,是由电源产生的,电流都没有建立,怎么能产生磁通呢,而且是最大的磁通,这在物理上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这部分理论是有问题的,X大有兴趣一起研究下,可以发一篇SCI

网友B:
我的帖子的关键,就是集成电路工艺,你给讲讲主流cmos模拟集成电路工艺。不是这个行业的就卡在这个环节。我是搜索得知,这个是后端。厂家提供。
至于批评帖子水平低,呵呵。

网友C: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国内模拟IC火了,百万年薪招人。。。。
X估计也可以到百万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