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请问stm32F7,怎么禁用JTAG接口,防止bin文件被不法分子读出来?

楼主(2021-02-05):
另外,禁用jtag口,通过cubemx能直接设置吗?
谢谢!

网友A:
在选项字节里配置RDP读保护,RDP等级1和等级2都会禁用调试接口,不能访问FLASH。使用的时候需要小心,RDP等级2是不可逆的,相当于熔断

网友B:
只能通过配置进行禁用吗

网友C:
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解除禁用呢

网友D: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E:
那以后如何下载程序呢

网友F:
那swd还可以用吗

网友G(2023-03-08):
segger里打开flash安全选项,就不出来了

网友H(2023-07-13):
在选项字节里配置RDP读保护,RDP等级1和等级2都会禁用调试接口,不能访问FLASH。

网友I:
使用的时候需要小心,RDP等级2是不可逆的,相当于熔断

网友J:
配置读保护就行

网友G(2023-10-25):
在选项字节里配置RDP读保护,RDP等级1和等级2都会禁用调试接口不能访问FLASH。

网友K:
STM32F7的JTAG接口是用于调试和编程的物理接口,通常无法直接禁用

网友L:
将你的代码(bin文件)存储在STM32的内部Flash中,而不是外部存储器。这样,即使JTAG接口被打开,外部攻击者也无法读取到bin文件。

网友M:
更新固件:确保你的STM32F7固件是最新的。一些更新可能包括安全修复程序,可以增加对bin文件的安全性。

网友N:
在程序中使用HAL库禁用JTAG。

网友O:
清除复位值可以避免重启后 JTAG 接口被重新启用。

网友P:
因为JTAG接口需要占用较多的芯片IO口,所以在IO口较少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舍弃JTAG接口。

网友N:
修改 Flash 存储器配置字节

网友Q:
如果需要禁用所有JTAG引脚,可以将JTAG引脚分配设置为“GPIO_NONE”。

网友R: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使能相应接口的时钟,以及RCC_APB2Periph_AFIO
GPIO_PinRemapConfig (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完全禁用SWD及JTAG
GPIO_PinRemapConfig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禁用JTAG

网友:
找到对应的 JTAG 接口设置寄存器,并关闭 JTAG 功能。

网友S:
使用程序将JTAG接口禁用并复用为普通的GPIO口。

网友T:
可以禁用STM32F7的JTAG接口。

网友U:
使用软件控制 JTAG 接口,例如 GPIO。

网友U:
禁用JTAG接口后,将无法使用JTAG工具对STM32F7进行编程和调试

网友V:
在代码中找到与JTAG接口相关的部分,如JTAG初始化、JTAG功能实现等。

网友W:
我以后如何下载这个程序

网友X:
stm32f7的jtag接口是一个用于调试和编程的物理接口,不能直接关闭

网友Y:
使用时要小心,RDP 2级是不可逆的,相当于保险丝

网友Z:
在步伐中利用hal库禁用jtag。

网友AA(2023-12-02):
在STM32F7中,JTAG接口的禁用通常是通过编程实现的。

网友AB:
清除重置值可以防止重启后重新激活jtags和接口。

网友AC:
修改,闪存,内存配置字节

网友AD:
什么方法可以用来禁用它

网友AE:
上电后配置成普通IO,不过意义不大。

网友AF:
如果您在segger中打开Flash安全性选项,它将不会显示出来

网友AG:
找到相应的jtag、接口设置寄存器,并关闭jtag函数。

网友AH:
使用该程序禁用jtag接口,并将其作为常规gpio端口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