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utogen配置AC7811 CAN模块

楼主(2021-02-05):
#技术资源# 硬件环境:AC781x通用开发板
软件环境:keil5.23 AutoGen studio 2.23

一,环境准备
AC781x通用开发板和keil都已经有了,从官网下载最新的autoGen studio,目前autogen支持在线更新,再更新的最新版本。当前我使用的是2.2.3版本

二,工程配置
打开autogen,新建一个AC7811QBGE工程。整个配置过程分三个步骤:
1,配置时钟
    这里我们使用外部晶振,经PLL倍频到96M。有个坑要注意,一定要在CKGEN下面 HSE选择 XOSC,否则时钟配置界面你无法选择时钟源为外部时钟。

    选好后就配置时钟了,这里很贴心的给出了计算公式,默认配置就是产生96M,所以基本也没什么修改的了
2,配置CAN模块
    这里我不打算用GPIO去控制standby,直接硬件控制,故配置CAN模块StandbyEnable

模块配置每个参数和调用驱动的结构体形参一一对应。这里我们不启用过滤器

3,最后检查GPIO
吐槽一下,这张图虽然做的很大了,但还是看不太清,感觉不如像NXP 的DS32,做成一个表格来的好。

完成后,进行工程设定,因为autogen本身不带编译环境,所以最终会生成keil或IAR下工程,我们这里选择keil环境:
一切完成,点击生成代码,然后打开生成的工程,简单的添加一段定期发送报文的代码:
    /* USER CODE BEGIN 2 */
    CAN_Standby(CAN1, 0);
    mdelay(1);
    msg.ID = 0x100;
    msg.DLC = 8;
    msg.IDE = 0;
    msg.RTR = 0;
    msg.Data[0] = 1;
    msg.Data[1] = 2;
    msg.Data[2] = 3;
    msg.Data[3] = 4;
    msg.Data[4] = 5;
    msg.Data[5] = 6;
    msg.Data[6] = 7;
    msg.Data[7] = 8;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CAN_MessageSend(CAN1, &msg, TRANSMIT_PRIMARY);
        mdelay(5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 USER CODE BEGIN 3 */

    /* USER CODE END 3 */
}
编译下载后,通过CAN上位机工具,就能看到发送的报文了。

最后附上工程。

网友A:
这个配置工具和某T很想啊。

网友B:
这个配置引脚的软件是什么 做的蛮好的 越来越方便了

网友C:
我感觉这个工具真的不错的,可以直接配置IO口的。

网友D(2021-04-09):
希望越做越好

网友E:
CAN总线好像不太好难调试了。

网友A:
杰发好像还没有支持CANFD的MCU吧?

网友F:
这个工具有点像ST的啊

网友G:
自动配置软件  bug  不少

网友H:
这个界面怎么看起来如此熟悉,哈哈哈。

网友I(2021-05-13):
你好  我想问一下 GPIO控制standby 和硬件控制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I:
你好  想请教一下  在用AUTOGEN配置系统时钟之后,已经有了systemclock_config()了;为什么又加上InitDelay()?是为了外部晶振无效时可以切换成内部的时钟吗?

网友J:
autoGen studio这个好像类似ST cubemx这样的软件吧,autoGen studio整的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K:
新版下载链接 在哪?
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