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找QFN28的CPU处理器

楼主(2021-02-05):
1. 必须QFN28及以下尺寸的封装
2. 必须带一路12bit ADC
3. 必须带一路12bit DAC
4. SRAM最低不能低于8KB
5. FLASH最低不能低于64KB
6. 串口,至少一路USART

网友A:
GD32F150G8

谢谢,现在我用的其实就是GD32F150G8,但它的ADC一直调不稳定,不知道CPU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谢谢,现在我用的其实就是GD32F150G8U6,但它的ADC一直调不稳定,不知道CPU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谢谢,现在我用的其实就是GD32F103G8,但它的ADC一直调不稳定,不知道CPU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容易找到

网友B:
這裏是來自ForDevices 富鴻創新電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群的資訊分享與問候 ^^^!
      我們是一家服務于全球合作夥伴的模擬芯片器件、SoC微控制器應用開發的提供商(IDM,Industrial Design&Manufacturer)。

     產品資訊〔2021.Q1〕如下:

Item
Product
Series
Description
New Products
Item
Product
Series
Description
New Products
DC-DC
開關式直流穩壓控制IC
Buck(降壓型)Boost(升壓型)
Auto-Buck-Boost(自動升降壓型)
FH4104 / FH4135 / FH4203 / FH4302  FH4303 / FH47063 / FH47065 / FH47066 /  FH47304 / FH47115 / FH47120 / FH47215 /  FH47315
Memory
EEPROM(2.0K~256K)
SPI NOR Flash(1.0M~128M)
FM24C**** / FM93C**** / FM25****
FM25 W/Q****
LDO
低壓差線性調整器
FH6119 / FH62626 / FH62828 / FH6100L  FH6331 / FH6332 / FH6337 / FH1117C
Interface
接口類IC: RS232 / RS485
RS232 / RS3232 / RS3132 / RS75232
RS485 / RS487 / RS3085 / RS75176
Power
Device
MOSFETBJTDIO功率器件系列
Low Voltage: ~60.0V      ID: 20.0A
High Voltage: ~200.0V   ID: 80.0A
Detector
Type:
Voltage Detector電壓偵測IC
Current Detector電流偵測IC
FH28**
Switch
開關類型: E-Fuse / USB Load Switches / OVP(過壓保護)
FH8***
FH8****
PMIC
複合型多通道電源IC
(
DC-DCLDOAudio  AamplifierBattery ChargerIIC)
FT7*** / FH7**** / PB00***
BMS
電池充電管理、電池放電監控
電池組監視、電量檢測
FH4056C / FH5006 / FH5303 / FH5304  FH5305 / FH5306 / FH55082 / FH56924
FH3303 / FH7015 / FH7016 / FH7018
Modules
DC-DC直流電源模組: 1.0W~30.0W
Op Amps
信號鏈IC
運放、
ADC/DACAnalog Switch
LMV358 / LMV321 / LMV324 / LMV2191  FH2336 / FH2335
FH4157 / FH3222 / FH2117 / FH2118 /  FH2299
Motor
Solutions
DC(直流)、STM(步進)馬達驅動
智慧馬達驅動模組(PCBA)
FH8***
Audio
音頻功放IC: 1.0W~15.0W
Audio decode音頻解碼
FH2011 / FH2011N / FH8138 / FH8121 /  FH2012 FH8305 / FH8563 / FH8573 /  FH4872 / FH4863
Sensors
傳感器類型: 磁力、重力、紅外
MEMS Sensor
MCUSoC
微控制器
ARM
Cortex-M0 Processor
FM32L052PF / FM32L050PF /  FM32F031C6T6 FM32SPIN222C /  FM32W062PFB
Turnkey Solutions
人工語音系統開發、IoT物聯技術應用
     AI Technology / IoT Application
ARM
Cortex-M3 Processor
FM32F103K8U6 / FM32F103C8T6  FM32L362NT / FM32L362PF
智慧硬件技術創新
     Smart Hardware Technology Innovation
8051 Processor
無線通信方案
    WiFi/Bluetooth/Microwave Radar

Attached PDF text for our department device product line catalog, please review.
For more product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附檔PDF文本為我司器件產品線目錄,敬請查閱^^^!
更多產品資訊,敬請與我們聯絡索取^^^!
順祝您一切順利^^^!

✤✤✤✤✤✤✤✤✤✤✤✤✤✤✤✤✤✤✤✤✤✤✤✤✤✤✤✤✤✤✤✤✤✤✤✤
Business Unit 營業群·模擬芯片器件‖產品線
ForDevices Innovative Electronics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富鴻創新電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TEL :
86-755-82217619
TIM:
400 697 75
FAX :
86-755-82211140
800 972 44
Mail:
admin@fordevices.com|CS8001@fordevices.com
URL:
www.fordevices.com
✤✤✤✤✤✤✤✤✤✤✤✤✤✤✤✤✤✤✤✤✤✤✤✤✤✤✤✤✤✤✤✤✤✤✤✤

谢谢,网站不打开?

网友C:
价钱必须低于1元。是不是这样?

网友D:
QFN48  QFN64的不香吗?如需要加QQ送样品:2593903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