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怎样从KEIL C51里获得BIN文件?

楼主(2021-02-05):
我现在给赛元的8051做IAP功能,需要生成单片机的二进制文件,然后通过上位机软件读取之后下发给单片机,问题是KEIL C51不支持直接生成BIN文件,百度查了,在ARM MDK里可以借助KEIL提供的fromaxf.exe文件获得HEX的BIN版本,但是KEIL C51不支持生成axf文件也就是无法通过这个途径生成BIN了,那大家给51实现IAP功能的时候是怎么活的BIN文件的呢?

网友A:
写进去再读出来

网友A:
IAP也可以发HEX文件,先把指定区域擦除,再按HEX文件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A:
自己解析下HEX文件也可以,剩余的空间填0或FF

楼主:
自己不想解析呀问题是,直接BIN多好,读出来直接下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不想解析呀问题是,直接BIN多好,读出来直接下发

按HEX下发,下位机自己去解析,一样简单

网友A:
网上搜索下,也有转换程序的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了,赛元的SOC Pro51软件就能转

网友B:
很多下载器都可以调入BIN/HEX文件,然后保存成HEX/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下载器都可以调入BIN/HEX文件,然后保存成HEX/BIN文件

正解,原来解决方法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