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TI的ADS1211和1210停产了,其替代产品的型号是哪个?

楼主(2021-02-05):
公司做仪器测量的,之前一直用TI公司的ADS1211 转换芯片,目前已经停产了,请问大侠们知道 Ti公司这款产品的替代型号吗? 是24位bit分辨率,Δ-Σ架构的。

网友A:
1211官网显示还有供货

ADS1256也许可以

这个在ti的官网就有推荐

网友B:
可以用ADS1256,噪声极低,这个芯片才几块钱,我做了个万用表,手上有完整的源码,加个好友相互学习,QQ12133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