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K6Tx 硬件I2C 从机问题

楼主(2021-02-05):
源码如下
void I2C1_Init(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I2CCLKConfig(RCC_I2C1CLK_SYSCLK);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ENR_I2C1EN, ENABLE);

  GPIO_InitSet(PI_DSI_HW_I2C_SCL_PIN, GPIO_Mode_AF, GPIO_OType_OD, GPIO_PuPd_UP);
  GPIO_InitSet(PI_DSI_HW_I2C_SDA_PIN, GPIO_Mode_AF, GPIO_OType_OD, GPIO_PuPd_UP);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1);

  I2C_De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AnalogFilter = I2C_AnalogFilter_Dis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DigitalFilter = 0; // dis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Timing = 0x002105070; // 0x30E32E44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7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I2C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I2C_ITConfig(I2C1, I2C_IT_TXIS
                   | I2C_IT_RXNE
                   | I2C_IT_ADDR
                   | I2C_IT_NACKF
                   | I2C_IT_STOPF
                   | I2C_IT_TC
                   | I2C_IT_BERR
                   | I2C_IT_ARLO
                   | I2C_IT_OVR
                   | I2C_IT_PECERR
                   | I2C_IT_TIMEOUT, ENABLE);
  I2C_Cmd(I2C1, ENABLE);
}

void I2C1_IRQHandler(void)
{
  volatile uint32_t ISR_Status = I2C1->ISR;
  volatile uint8_t addr = (ISR_Status >> 16) & 0xFE;

  I2C1->ICR = 0x3F38;  // clear all interrupt flag

  if((ISR_Status & I2C_ISR_ADDR) != 0) // Slave address matched
  {
  }
  else
  {
     if (addr == 0x70)
    {
      if((ISR_Status & I2C_ISR_RXNE) != 0) // Data register not empt
      {
      }
      else if(( ISR_Status & I2C_ISR_STOPF) != 0) // Stop detected
      {
        I2C1->CR1 |= 0x0001;
      }
      else if( (( ISR_Status & I2C_ISR_NACKF) != 0)
        || (( ISR_Status & I2C_ISR_TC) != 0)
        || (( ISR_Status & I2C_ISR_BERR) != 0)
        || (( ISR_Status & I2C_ISR_ARLO) != 0)
        || (( ISR_Status & I2C_ISR_OVR) != 0)
        || (( ISR_Status & I2C_ISR_PECERR) != 0)
        || (( ISR_Status & I2C_ISR_TIMEOUT) != 0)
        || (( ISR_Status & I2C_ISR_TXIS) != 0)
      )
      {
      }
      if(((ISR_Status & I2C_ISR_DIR) != 0))
      {
         I2C1->TXDR = I2C1->RXDR;
      }
    }
  }
}

问题现象:
程序里面设置的是在中断中直接把 RXDR中的数据发送出去,但是实际上总是有一字节的的延迟,如图中所示,
0x70是从机地址,0x03是HK32从机I2C接收的数据,直接发出去的却是0x02(之前一个字节的数据),下一个字节才变成正常的0x03,  然后又接收到 0x09的数据,第一次发送的却还是之前的0x03,下一个字节才变成 0x09

是有什么地方配置的不正确吗?

网友A:
我一般很少用硬件的I2C

网友A:
没软件的来的更容易。我是真不会配置。

网友B:
我一般不用硬件的I2C操作,每个芯片的都不一样的,还是习惯于使用软件的I2C来进行模拟的。

网友C:
强烈建议楼主使用软件的I2C进行模拟的,硬件的不好用的。

网友D:
你参考我这个例程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用的是从机,软件模拟很麻烦,所以不得已才用硬件的。  找了原厂的技术支持提供的demo例程换上能正常使用了。

原厂的demo可以提供下嘛谢谢

网友E(2021-03-26):
引用 网友D:
你参考我这个例程看看

请问,有没有主机的例程?

网友F(2021-05-1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用的是从机,软件模拟很麻烦,所以不得已才用硬件的。  找了原厂的技术支持提供的demo例程换上能 ...

原厂的例程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G:
使用I2C通讯的话,一直会出现问题的,这个是必然的。一定会有的问题。

网友H(2021-07-20):
老哥 可否分享下原厂的硬件IIc历程例程

网友I:
可否提供一下硬件IIc例程

网友J(2021-12-28):
从机好像只能用硬件IIC, 请问下这个调试时序的软件是什么

网友K(2022-03-02):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用的是从机,软件模拟很麻烦,所以不得已才用硬件的。  找了原厂的技术支持提供的demo例程换上能 ...

你好 原厂的demo可以提供嘛

网友L:
先用IO模拟把功能调通

网友M:
硬件IIC不通?先用IO模拟看看。

网友N(2022-05-16):
硬件I2C有问题吗?

网友O:
I2c总线一般拿来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P:
硬件I2C能与软件I2C一起用一个I2C通道么

网友Q:
硬件I2C 到底怎么样?

网友R:
硬件I2C稳定吗

网友S:
硬件I2C 到底是不是个坑

网友T:
怎样实现双向传输的

网友U:
硬件I2C的通信速度怎么样

网友V:
硬件i2c和模拟i2c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