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L476使用TouchGfx问题

楼主(2021-02-05):
现在工作需要在STM32L476上使用TouchGFX。 现在Flash 内部是1M,RAM是128KB---屏幕分辨率是:800x480,
现在用cubeMX选择这样的分辨率,编译会爆空间。
请各位大佬给予指导。

网友A:
请参照AN4861文档不同屏幕分辨率的帧缓冲器大小,合理设置sram。如果芯片自带确实不够,要考虑外扩

网友B:
Pingpong缓存,
举个栗子,设置两个显示20行的缓存区。
DMA第一个(0-19行)过去时,往第二个写入(20-39行)数据
传输完了和写完后,
再DMA第二个(20-39行)过去,同时往第一个写入(40-59行)

这样可以节约sram

网友C:
肯定会爆空间啊。。。。。
1.使用外部ram
2.使用部分缓冲区策略
外置的QSPI flash不能作为外置RAM。

网友D:
看你程序怎么写的了

网友E:
在外扩一个存储芯片

网友F:
占用空间太多了

网友G:
分辨率小一点呢

网友H:
最好还是外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