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042F4为什么CAN不能用?

楼主:
使用STM32cubeMX选择F0系列带CAN的单片机,出现了F042F4,其PDF手册里面也说明了具有CAN接口,但在cubeMX的配置程序中却不能使用CAN,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1-02-05):
感谢楼主与答主,我之前以为带CAN的这个MCU配置不了就不选了

网友B:
可以呀,我用了大量这个芯片的can接口,需要配置引脚映射

网友B:
sys--->Pins PA11/PA12 instead of Pins PA9/PA10

网友C:
是不是已经引脚占用了啊

网友D:
没看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E:
我用的f407就可以啊

网友F:
本身有这个资源吗

网友G:
啥都不用 也不能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