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cube ADC问题

楼主(2021-02-05):
今天用了STM32cubemx生成了基于stm32F103c8t6的ADC程序,cubemx是4.12.0版本的,f1cube是1.2.0版本的,正常初始化ADC但不开启ADC 也就是不调用这个函数(HAL_ADC_Start_DMA(&hadc1,ADC_Value,4);)时对应通道的引脚用万用表测的电压为零,但是开启了ADC,每个通道对应的引脚就会产生200mv的电压,后来用stm32f103vct6的板子也试过了出现同样的问题,测过stm32f103vct6的板子用3.5标准外设库是没有问题的。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A:
难道是有干扰?没试过。

网友B:
标准库和HAL库的原理有不同,这个CUBE也是在不断完善中,建议楼主多做几个测试,说不定这个是BUG

网友C:
没有遇到

网友D:
可以对比一下,两种工程下的ADC寄存器和GPIO寄存器数值有什么区别

网友E: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F:
这个电压一直都有吗

网友G:
可以对比一下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H:
不同库调用的函数是不是不同的啊

网友I:
升级一下cube的版本

网友J(2023-03-08):
用cubemx配置试试看

网友J(2023-10-27):
可以对比一下两种工程下的ADC寄存器和GPIO寄存器数值的区别

网友K:
你能比较adc寄存器和gpio寄存器的值在两个项目之间的差异吗

网友L:
你能比力adc寄存器以及gpio寄存器的值在两个项目之间的差别吗

网友M(2023-12-01):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N: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O: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P: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

网友Q: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R: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S: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S: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M: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T: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