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 stm32l4 RTC

楼主(2021-02-05):
调试stm32l4  的RTC时发现当CPU 正常上电时,RTC 能够正常运行 ,也能正常的读写时间信息, 但是当CPU掉电(有备用 的纽扣电池3V的时候),RTC 只能保持 CPU 掉电之前的时间信息,不能够 正常更新时间 信息,请问有哪位那大神又遇到这样的情况吗?谢谢

网友A:
听到好些人有这个问题,我木有遇到

网友B:
能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C: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D:
你RTC的时钟源配的是LSE吗?只有LSE时钟才能在电池供电时让RTC工作

网友E:
外部晶振没起振?

网友F:
电容电阻是多少

网友G:
量一下电压是多少

网友H:
时钟源怎么配置的啊

网友I:
完全按照数据手册上给的进行配置

网友J:
rtc用的什么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