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编码器计数问题

楼主(2021-02-05):
用定时器3测量一路编码器的数据,用的是通道1和2,请问一下,通道3和4还可以计数吗?如果可以的话,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好像不行吧

网友B:
一个定时器的etr脚才能计数

网友C:
CN3,CN4可以计数,但是不能做为编码器测量使用。

网友D:
可以简单计数

网友E:
没有这么用过

网友F:
还没有用过编码器啊

网友G:
可能3和4的引脚不可以测量用了

网友H:
计数的话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