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07zgt6和STM32F407vgt6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2-05):
在STM32F407vgt6上运行虚拟串口的程序转到STM32F407zgt6上就不行了,是两个板子之间有什么不相同吗?哪位大神能指导下,小弟菜鸟不会弄。

网友A:
STM32F407vgt6是LQFP100的封装,STM32F407zgt6是LQFP144的封装,
STM32F407zgt6比STM32F407vgt6的GPIO多一些,没有别的区别,其他的一模一样

网友B:
脚位不一样,你脚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C:
理论上,VCP的IO口应当时一致的,不用改,但是你的程序对吗?先把STM32F407ZGt6点个灯啥的,测下硬件是否正常,VCP管脚是否连接正常,有无其他的硬件冲突,确保硬件无误后,在从程序上找问题,请提供电路图和图片以及源程序才好判断

网友D:
flash不一样大小?

网友E:
用的是哪块板子啊

网友F:
不行的表象是什么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G:
封装都不一样啊

网友H:
相应的引脚需要重新设置吧

网友I(2023-03-08):
flash大小是有区别的具体的看对应数据手册。

网友J(2023-07-13):
STM32F407vgt6是LQFP100的封装,STM32F407zgt6是LQFP144的封装,

网友K:
STM32F407zgt6比STM32F407vgt6的GPIO多一些,没有别的区别,其他的一模一样

网友L:
理论上,VCP的IO口应当时一致的

网友M:
不用改,但是你的程序对吗?

网友N:
先把STM32F407ZGt6点个灯啥的,测下硬件是否正常

网友O:
VCP管脚是否连接正常,有无其他的硬件冲突

网友P:
确保硬件无误后,在从程序上找问题

网友Q:
请提供电路图和图片以及源程序才好判断

网友I(2023-10-27):
检查一下VCP管脚是否连接正常

网友R(2023-12-01):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S: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T: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U: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

网友V: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V: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W: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X: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W: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Y: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