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关于中颖单片机SH79F083A的ADC问题

楼主(2021-02-05):
有哪位大神用过中颖单片机SH79F083A这片的,本人第一次接触用它的ADC功能来驱动LED显示电量,为什么驱动信号会是方波而不是我想要的一直高或者低电平呢(AD取样电压稳定)?

网友A:
虽然取样电压稳定,但出来的ad值不一定稳定啊。这个芯片没用过。

网友B:
你要做一个软件滤波取平均值,或者把你的区间范围加大 , 比如你取值10V 出来的AD值是80 那你去大于75算10v,第一种方法较好,软件滤波网上资料较多你自己找下

网友C:
将滤波完成后的adc_power 读取出来实时显示,对比才能知道问题。  考虑到转换过程中用到while语句,你应该加个软件看门狗。

网友D:
问题很明显了,很有可能你的ad采样程序有问题!开始转换ad后延时一会delay(2) 把第一次的值舍去即while 和return 这两句去掉,以第二次采样的值为准。还有要检查下你新写的滤波部分有没有问题。 在12.3v时没有滤波读出来的ad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