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在看中颖的SH367X系列的锂电池保护芯片,遇到几个问题

楼主(2021-02-05):
在看中颖的SH367X系列的锂电池保护芯片,遇到几个问题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mos管的接法,因为有一个mos管在不导通时,参考地发生了变化,输出低电平,G极电压是不确定的,需要输出高阻,依靠gs间的电阻使vg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