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关于两个MCU(SH79F166A和BF7612AM20)的I2C通信,如何定义从机地址

楼主(2021-02-05):
一直做的I2C通信都是单片机做上位机,AT24C02做从机。所以写从机地址都是0xa0,读从机地址都是0xa1,但是此次采用了中颖单片机做上位机,BYD的bf7612AM20做从机,在datasheet中有IIC通信中的IICADD寄存器,存放IIC地址,但是存放的是从机的地址呀,但现在的要求是该IC做从机,自身的地址该怎么定义呢。。。
越看越晕。。。

网友A:
这个就是儿科了,在配置寄存器里面就有,仔细看看手册,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即可

网友B:
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