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C7801内部温度传感器Tsensor的使用方法

楼主:
硬件环境:AC7801通用开发板
   AC7801内部温度传感器测量温度的计算公式是:        g_caliTemperature = 25 + (float)(g_vt25Vol - g_caliTemperatureChVol) / 1.629;
   其中,g_caliTemperature 是校准后计算得出的温度;
            g_vt25Vol是内部温度传感器25°时的电压,没校准之前是720mV;
            g_caliTemperatureChVol是校准后内部温度传感器计算出的电压;
            1.629是温度传感器的斜率;

   例程是校正25°时温度传感器的电压,得出g_vt25Vol;
    校准1.2V Bandgap电压,然后计算 g_caliTemperatureChVol;
    最后按照公式计算出温度传感器当前的温度。

    另外用的是Timer定时5ms触发ADC硬件触发,有三个通道,一个是外部测量的通道ADC_IN8(PA2,采电位器电压),
    一个是采1.2VBandgap电压,一个是采内部温度传感器电压Tsensor。配置成规格组,DMA管理查看数据。

   校正后计数出g_caliTemperature、g_caliMeasureChVol(电位器电压)。

网友A(2021-02-05):
这个板子居然内部自带温度传感器啊

网友B:
没用过ac的板子啊 这个板子自带温度传感器一般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终于有分享内部sensor文件的了 正好需要

网友D:
这个传感器的校准是用什么实现的 想了解一下

网友E:
为什么通用开发板会留有测温模块啊

网友F:
这个温度传感器精度还挺高的。

网友G:
这个温度传感器精度很高,不知道多少钱?

楼主:
RE: AC7801内部温度传感器Tsensor的使用方法 781xTsensor的使用方法

上次发了7801的Tsensor的使用方法,这次再发个781xTsensor的使用方法。
781xTsensor的使用方法,和7801x类似,有几个地方稍有差别。

1、取校准值地址不一样
7801x:

781x:

2、温度传感器25°时的电压0.72V取的位置不一样7801x:

781x:

3、7801x只需对0.72V校正,而781x还会对0.72V和25的数值做校正
7801x:

781x:

其他地方是一样的做法,具体可看附件代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