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AutoGen Studio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1-02-05):
我是新手,刚学习AC78013FDLA,AutoGen Studio生成工程代码时,遇到问题,请教各位网友,先上图。
第一个问题:有4个管脚显示橙色,如何解决?AutoGen Studio 用户手册中讲,当信号分配不对应于有效的外设模式配置时,管脚以橙色显示。需要配置额外的管脚以实现有效的模式配置。
第二个问题:管脚上的锁符号,是什么含义?

网友A:
锁了应该是无法更改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了应该是无法更改配置

试了一下,还可以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还可以修改。

没有过ac的呢 ToT 帮你顶一下把

网友C: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没看明白
第二个可能是配置好的会给你显示锁 但是你自己可以重新配置

网友D:
黄色那几个脚是特殊引脚,烧录口等,不需要配置,在引脚上点击选择复位状态就可以

网友E:
跟st是差不多的 黄色的别动 会给你冲突报错

网友F:
ac的我也没有用过 但是如果是冲突的话会在生成的时候报错

网友G:
确实可以进行修改的。不错的。

楼主:
黄色那几个脚,如果不需要配置,为什么配置选项中还有相应选项。如果选择“复位状态”配置项,相应的功能能实现吗?我现在还实现不了检验这几个引脚的功能。

网友H(2021-08-05):
那个生成代码卡到拷贝固件库是怎么解决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那个生成代码卡到拷贝固件库是怎么解决啊

目前遇到这种情况有种可能是Java版本是最新的Java16,解析的SDK不兼容,卸载最新java版本安装Java8试试看,后面发布去规避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