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看门狗问题

楼主(2021-02-05):
STM32F030芯片,需要用到低功耗,进入HALT模式,此时看门狗就没法使用了

楼主:
之前用过STM8S003,可以在进入低功耗时关闭看门狗

网友A:
对窗口看门狗一直不太搞的清楚

楼主:
请教用过的朋友,应该是使用窗口看门狗,然后进入halt模式后,定时唤醒吗?

网友B:
哪儿啊?我怎么没有找到。。。

楼主:
我其他功能都完成了,就差看门狗这块,由于成本要求比较高,就没有外加外部硬件看门狗在防止程序跑飞。谢谢各位了。

网友C:
你也可以考虑使用RTC alarm 事件定时唤醒。

网友D:
f系列的低功耗不是很低的

网友E:
按理说看门狗可以用的啊

网友F:
只有在最低功耗模式看门狗才不会工作啊

楼主:
我再好好缕一缕吧,有了好消息及时通知大家

网友G:
那就不用看门狗啊

网友H:
不行的话 就加片外的看门狗啊

网友I:
外设时钟都停止了 当然就不能用了

网友J:
只能通过外部中断唤醒了

网友K:
改成其他低功耗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