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WIM可以访问MCU的任意地址吗?

楼主(2021-02-05):
SWIM可以访问MCU的任意地址吗?

楼主:
有没有大侠弄过 STM8的SWIM?
UM0470中描述了SWIM的接口数据格式和支持的命令:
SRST、ROTF(Read On The Fly)、WOHF(Write On The Fly)。
SWIM进入 active状态后,是不是通过 WOHF命令,提供地址和数据,就可以改写MCU的任意地址的值?

网友A:
你有什么想法

楼主:
我现在的想法是想用SWIM改写 Option Byte,把ROP改写掉,然后再复位STM8,让STM8自己进入 Bootloader,以便我能对FLASH进行烧写。

网友B:
单总线接口模块

网友C:
用STVP就可以直接擦掉STM8的ROP啊

网友D:
但是擦除ROP是会导致整个片子的内容都被擦掉的

网友E:
嗯,不可能让你只擦除ROP位,不影响其它内容的

网友D:
对,否则STM8的加密保护就形同虚设了

网友F:
STM8芯片是不能自己编程自己的吧

网友G:
有些地址不可以吧

网友H:
只读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I:
不能都擦除吧

网友J:
个人认为不可以

网友K: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L(2023-03-08):
有·地址的话不能擦除把

网友M(2024-04-08):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N: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