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配置有问题吗?

楼主(2021-02-05):
//-------------------------------------------------------------------------
void init_exint2(void)
{
//P0.6:INT2---input port & pull high
        P0CR &= ~BIT_6;
        P0PCR |= BIT_6;

        //IT3=1;//falling edge trig
        //IE0=0;
        //IPH0|=0x01;//PX0H //exint 0 interrupt priority 2
        //priority affect timer3
#if 1
        IT20=0;
        IT21=1;//rising edge trigger
#else
        IT20=1;
        IT21=0;//falling edge trigger
#endif
        IE2=0;
//--interrupt priority
        //IPL1|=BIT_1;
        //IPH1|=BIT_1;

        IEN1|=BIT_1;//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2
}

//-------------------------------------------------------------------------

void exint2(void) interrupt 8  //IR
{

}

中断2死活进不去

网友A:
没看出来

楼主:
我再琢磨琢磨吧,多谢了哈

网友B(2024-09-27):
P0.6要被正确配置为外部中断源。

网友C:
您的代码中注释掉了设置中断优先级的部分。在某些系统中,如果中断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中断不被处理。您可以尝试取消注释并设置适当的优先级。

网友D:
您的中断服务例程exint2是空的。在调试时,您可以在其中添加一些代码(如LED翻转或串口输出)来确认中断确实被触发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