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上电后RESET引脚一直为低

楼主(2021-02-05):
单独给MCU供电+3.3V时,可以正常下载和运行。

通过板子上的LM2576-3.3给MCU供电时,上电后复位引脚一直为低电平。

LM2576-3.3输出电压的纹波在<100mv。

网友A:
用的MCU是STM32F103VBT6

网友B:
好像100mv纹波很小是的,

网友C:
一般复位不好和电源上升速度有关

网友A:
如果外部加是复位电路就检查一个

网友D:
会不会LM2576的工作还跟MCU有关联呢?

楼主:
就是普通的RC复位电路。

楼主:
LM2576-3.3的上升时间很快。

网友E:
功率是多大的啊

网友F:
应该不是波纹的问题

网友G:
卡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H:
有没有其他外设

网友I:
板子上的这个电源还给其他芯片供电吗

网友J(2023-03-08):
逻辑没有错,确认芯片了吗

网友K(2024-04-08):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L: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M: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N: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O: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P: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