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开发板只下载了一次程序就下载不进去了

楼主(2021-02-05):
stm32开发板只下载了一次程序就下载不进去了

楼主:
新买的stm32f103开发板,只烧进去一次程序,就再也烧不进去了,还是用segger软件下进去的,keil压根就没下进去

楼主:
不行,下载时显示没有设备识别。

楼主:
网上有说更改boot1和boot0设置,选用其他的启动模式,但是板子上没有任何开关之类的

网友A:
在keil里改还是在哪里改?

网友B:
估计你是把 SWD 的引脚配置为IO功能了  所以无法识别

网友C:
用ISP的方式先把芯片擦除一下

网友D:
keil里没法开;
你程序是不是操作和JATG相关的IO啊;

网友E:
官方的?你用ST-LINK2下载,百分百搞定。

网友F:
应该是在程序中关闭了SWD功能,可以BOOT1接V+后再下载。

网友G:
先用串口下载,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H:
不可能是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E:
检查一下跳线帽,看下是否松动

网友I:
不行的话,就考虑换一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J:
报的什么错误啊

网友K:
会不会是哪里短接了 导致烧毁了

网友L:
换一个芯片试试 是不是还是这种情况

网友M:
是不是写错flash地址了

网友N:
你是不是开了擦除保护 小白很容易栽再这个

网友O:
首先 可能是flash的问题 如果不是 就是保护把

网友P:
你程序都没报错吗 flash写错了肯定会有问题的

网友Q:
主要是看看换芯片如果还有问题烧录模块的问题了

网友R:
在程序调试阶段,初始化后加个2一3秒的延时,再进main。以防程序跑死(sw都无法复位),

网友S:
可能是下载的时候出问题导致芯片锁住了

网友S:
用官方的下载工具试一下,看能不能识别芯片

网友T:
能跑程序吗

网友U:
难道自己锁死了?

网友V:
每片都是酱紫吗

网友W:
是不是程序里边指定地址了

网友X:
进行了误操作?

网友Y(2023-03-08):
调整BOOT0/1,使用串口ISP全片擦除,再恢复BOOT,重新上电即可下载;

网友Z(2024-01-03):
我猜你将SWD的引脚配置为IO功能,所以无法识别

网友AA:
Keil打不开,是你的程序操作IO与jatg有关;

网友AB(2024-04-08):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AC:
影响控制IC

网友AD: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AE: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AF: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AG: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AH: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AI: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

网友AJ: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