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驱动网卡进行工作呢

楼主(2021-02-05):
无线网卡是通过USB连接到板子上的    但是如何驱动网卡进行工作呢

网友A:
如果是用linux产生驱动   那么产生的ko文件怎么烧到板子中去
还是有其他的方法驱动插在板子上的无线网卡

网友B:
产生了.KO文件,动态加载就可以了,lnsmod,无线网卡好像还要安装工具包

网友C:
编译驱动生成ko文件,通过串口或者usb或者网口传到目标板上, 使用insmod安装驱动即可,C程序也可以安装。

网友D:
板子上需要有嵌入式操作系统吗

网友E:
ko文件是linux的驱动文件,或者说类Unix

网友F:
直接跑个Linux系统就行了,比如乌班图。

网友D:
使用32的板子来驱动吗?有点麻烦吧

网友G:
能跑linux系统的会好点

网友H:
也有那种不是USB的网卡,那一种好驱动点。

网友I:
驱动成功了吗

网友I:
这个不太了解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I:
驱动需要自己写妈

网友J:
底层的东西不用自己写吧

网友K:
底层驱动不用自己写吧

网友L:
如何安装工具包呢

网友M:
使用什么工具吧这个文件传送到目标板上去呢

网友N:
么有驱动过网卡

网友O:
有现成的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