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的双精度浮点运算时间过长

楼主(2021-02-05):
STM32F767的双精度浮点运算时间过长

楼主:
在新到手的nucleo小板子上测试双精度运算能力,发现运算时间过长,计算如下公式的时间为20us,想问一下都是F767都支持双精度了,为何运算还是这么慢

楼主:
下面公式的x和y均为double类型(PS:用gethclk等函数获取系统时钟已经到216MHz,使用stm32cube生成的工程)(使用keil的5.015版本编译器,没法选双精度FPU,只能选单精度FPU)
y= (-0.00000000000001768971 *x^3 + 0.00000000229002282749 *x^2 + 1.05330009053079000000 *X - 6007.67187963563000000000);

网友A:
似乎编译工具不支持。。。。

楼主:
请问那您用什么编译器呢?

网友B:
最新版本不知支持不支持

网友C:
支持了,VFPv5 dobule precision

网友D:
好。。。。。。有了工具的支持这些MCU才真的强大

网友E:
这个运算也是挺长的

网友F:
这个大概多少us?

网友G:
单独运行试试时间长短

网友H:
可能是仿真器拖的

网友I:
感觉应该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J:
这个时间楼主是如何测得的呢

网友K:
是这样 你有没有什么码啊或者调试结果什么的

网友L:
都可以全面替代dsp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