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4路不同脉冲

楼主(2021-02-05):
STM32输出4路不同(频率和占空比)脉冲需要1个定时器还是4个?

网友A:
用4个定时器很容易、很好实现。

网友B:
只要频率不同就需要不同的TIMER,估计用什么MCU都一样

网友C:
要用4个定时器
只修改占空比的话用库函数TIM_SetCompare#  对应不同的通道

网友D:
但是要修改频率的话用库函数TIM_SetAutoreload  修改的是定时器的频率。。这个一变,所有通道都变

网友E:
一个定时器搞定  比较输出

网友F:
一个也行,四个也行,看自己怎么写了

网友G:
当然是4个啊

网友E:
必须需要四个啊

网友H:
如果是频率不同 那就必须用四个 如果频率相同 可以用一个 就是麻烦点而已

网友I:
只能用四路

网友J:
当然是四个了

网友K:
1个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L:
四个定时器实现比较方便

网友M:
一个肯定不能实现啊

网友N:
必须 要用四路定时器

网友O:
如何一个搞定呢

网友P:
怎么个比较输出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