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 NuTool - PinConfigure 问题

楼主(2021-02-05):
有用过这个工具软件的吗?配置好引脚后保存配置文件,再装载时提示 the config file is incorrect (配置文件不正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一个引脚配置工具而已,有这功夫自己都配就完了。

网友B:
請用最新版的PIN CONFIG.
將你的CFG檔傳上來

楼主:
软件使用的最新版,是不是这个软件只是评估用,不能保存。需要注册或是付费?

网友B:
检查下ie的版本是不是ie 11

网友B:
或复原ie的设定。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试过了仍不能用。

网友C:
看一下java是否兼容 很多时候Java会导致错误

网友D:
没有用过新唐的引脚配置 但是要记得文件什么的都不要用中文

楼主:
感谢各位,再试试,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E:
很多东西可能冲突 不要弄混了

网友F:
没用过呀 是不是fw没有下好啊

网友G:
有时候不要随便升级软件 问题会很多

网友H:
是不是有冲突的啊

网友I:
暂时没有这类的问题 直觉告诉我是库没下载全

网友E:
应该是有pin冲突了把

网友J:
这个软件它能方便很多吗

网友K:
新唐的技术支持比隔壁还是稍微差一点的 虽然隔壁也没好到哪去

网友L:
难道这个工具不好用?

网友M:
我都是自己配置

网友N:
是不是版本不匹配?

网友O:
难道这个还是付费工具?

网友P:
其实熟练的话 自己配置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