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1R6B 波特率问题

楼主(2021-02-05):
STM32F101R6B 这颗料在我们产品中URAT1一直都是使用波特率最高57600,没遇到问题。
今天有个案子需要用到115200波特率,我用该波特率初始化串口后,用多个串口调试软件收到的都是乱码,只要把该串口波特率降低为57600,软件收到的数据就正常了。

楼主:
这段代码是驱动在计算BRR的整数和分数。

网友A:
检查下驱动的公式

楼主:
检查了驱动的公式,并手动计算了一遍57600和115200波特率BRR的整数和分数,都是OK的。

楼主:
用计算器依靠驱动里的公式算出来115200是 19.53125。

网友B:
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C:
用示波器观察了我司产品配置为115200时的bit宽度,5bit宽100μs,这也与115200波特率的位宽不符合。

网友D:
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E:
我用的8M晶振,检查过HSE,设置没问题 。

楼主:
难道说是我这块板子的晶振误差过大?

楼主:
产品配置为115200波特率后,从示波器的bit宽度来看,UART1的波特率肯定不是115200,反而是接近57600,但不是57600,我用的串口调试软件又不能自定义波特率,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F:
是不是跟你硬件电路有关系啊?

网友G:
用的电容对吗?

网友H:
找一块类似的开发板试一下

楼主:
应该不是电容问题,示波器看bit宽20μs了,完全不是115200应有的bit宽

楼主:
我准备找个开发板,不过年代久远怕是找不到了

网友I:
能看看代码吗

网友J:
虚拟仿真试试看

网友E:
感觉还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K:
115200的波特率对于STM32芯片来讲 非常常用的一个参数。

网友L:
你检查下你的时钟及相关配置与硬件。

网友M:
示波器看一下通讯波形有没有失真。

网友N:
有可能是过快了

网友O:
实际上是多少的波特率啊

网友P:
是不是设置的有问题 实际上波特率不符啊

网友Q:
波形是不是失真了啊

网友R:
周围有没有干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