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通讯不正常

楼主(2021-02-05):
    设备和上位机软件运行了4个小时后,两者突然不通讯了,重启上位机软件也无法重新连接,利用串口助手作为上位机软件也无法正常通讯,USB口拔掉重新插上也无效

楼主:
        正常通讯后,又换回原来的usb口,通讯也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检测一下发送方发送数据了没偶

网友B:
没有被烧掉吗

网友C:
当时usb口发热了吗

网友D:
会不会冗余数据过多 导致冲死了

网友E:
如果是长期运行出问题 那就可能是数据处理方面有问题

楼主:
估计是读取和写入有冲突

网友F:
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的下位机卡死了,如果你的设备可以装串口监听工具的话,可以看到不通讯时的串口状态

网友G:
有可能是驱动装的有问题

网友H:
断电 然后再次上电试试看

网友I:
重新烧写一下单片机程序

网友J:
确认下是不是程序跑飞了啊

网友K:
写一个代码确认一下是不是死循环了

网友L:
是单片机给上位机发送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