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样编写单片机的串口通信的程序,一般的步骤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1-02-06):
怎样编写单片机的串口通信的程序,一般的步骤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一般先写串口发送/接收一个字符的,然后扩展成字符串的。。

网友B:
应对其进行初始化,主要是设置产生波特率的定时器1、串行口控制和中断控制。

网友C:
我一会写个串口程序,争取能仿真出来

网友D:
串口的程序可以直接移植就可以了啊。

网友E:
固件库的使用说明中会有详细的用法,一般都是先设置好参数再使用。

网友F:
分两种情况,用硬件的收发器,这个你要仔细阅读手册,看看都有哪些设置,或者用库函数,看看相关的库函数都有哪些,参数的意义。另外一种你需要懂IO的控制,然后通过IO来模拟串口的时序。

网友G:
先初始化  然后是串口中断接收  串口发送

网友A:
直接找个例程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H:
初始化 发送 接收  就这么简单喽

网友I:
首先  应该先看手册

网友I:
首先要了解这个型号的相关配置

网友J:
楼主以前写过什么程序呢

网友K:
先初始化,设定波特率等参数,然后采用中断或查询方式发送或接收一个字节数据,最后再把协议加进去。

网友L:
配置时钟 模块初始化啊什么的

网友M:
如何进行仿真呢

网友N:
直接拿过一个现成的过来用啊

网友O:
用现成的学学就行啊

网友P:
在别人的基础上改改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