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SPI无法发送数据

楼主(2021-02-06):
STM32F407SPI无法发送数据

楼主:
STM32F407通过SPI发送数据出现错误,SPI配置函数如下:
void SPI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C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使能SPI2时钟

        //GPIOB13,PC2,3IO口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13; //PC,PB2,3,13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2,GPIO_AF_SPI2);           //PC2复用为 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3,GPIO_AF_SPI2);           //PC3复用为 SPI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3,GPIO_AF_SPI2);           //PB13复用为 SPI2
        //SPI口初始化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复位SPI2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2,DISABLE);            //停止复位SPI1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16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6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外设
主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uint16_t i=0,j=0xffff;
        u16 rdata[SIZE];
        // *datatemp;
        //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SPI1_Init();
  for(;;)
        {
        for(i=0;i<SIZE;i++)
   {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2->DR = i;
SPI_I2S_SendData(SPI2, j);

   }
}
}

网友A:
SPI用的比较少,帮忙顶一下。

网友B:
断开接收端试试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D: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  那就检查软件吧

网友E:
报的 什么错啊

网友F:
使能这个模块了没有啊

网友G:
io口也要初始化

网友H:
初始化缺少内容

网友I:
在什么地方报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