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低功耗模式下SCL、SDA管脚该怎样设置

楼主(2021-02-06):
基于STM8L151的一个低功耗产品,用到IIC接口器件,想问下在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时,单片机的SDA、SCL管脚(外接上拉电阻)该怎样设置来减小功耗?

网友A:
想降低功耗,进入低功耗前,不需要的工作的外设都关了呗;

网友B:
唤醒后重新打开;
以前做手持的时候,加很多开关,切换外部的一些资源,比如AD,DA,运放等电源全部可以切换;

楼主:
谢谢楼上大神,已经打算加个MOS来切换一些外围器件的电源,我是想问是不是可以通过设置单片机的管脚状态来降低IIC线上那两颗电阻的功耗?

网友C:
将SDA、SCL管脚设计到相同的POART口,其他的外围设备不用的都关了。

网友D:
我觉得可行,没必要外加MOS

网友E:
是不是应该设置成高阻态啊

网友F:
不用管就可以吧

网友G:
悬空可以不

网友H:
直接关闭不就行了吗

网友I:
关掉它 还有相关的时钟

网友J:
难道设置成输出低电平?

网友K: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

网友L:
时钟关  外设关

网友M:
加mos管也会有功耗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