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下“单片机片内flash怎么模拟存储数据为*.txt格式”?

楼主(2021-02-06):
请教下“单片机片内flash怎么模拟存储数据为*.txt格式”?

网友A:
加文件系统

网友B:
flash存储器就如同一张白纸,要在纸上画‘画写字跟纸张没有关系的。

网友C:
内部FLASH就算了吧,外挂FLASH吧

网友D:
需要上系统了

网友E:
这个真的没有做过

网友F:
使用内部的会不会紧张啊

网友G:
跑一个文件系统吧

网友H: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