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把上一包数据擦除

楼主(2021-02-06):
有个产品要远程升级功能,现在程序远程下发成功,校验也成功。
程序大致是将存储在外部RAM里面的程序,按照512byte一包,写入内部flash。
现在问题来了,我每写一包,然后再从flash里面读这包数据,都是正常,但是我再写下一包的时候,会把上一包数据擦除

网友A:
用jflash查看内部flash时候,只剩下最后一包写入的数据,导致升级失败。
bootloader和app里面都使用了ucosiii。

网友B:
这个需要整体先擦除,然后再接收一包写入一包

网友C:
你查一下手册,flash里不同地址段的擦除扇区是不一样的,前面块小后面块大,好像是128K字节一次一擦.

网友D:
说明你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E:
是不是重复写入了啊

网友F:
地址指向重复了?

网友G:
需要先整体擦除吧

网友H:
一次需要擦掉64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