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450使用DMA实现内存到内存的数据拷贝

楼主(2021-02-06):
代码如下

void DMA0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0, DMA_CH1, DMA_INTC_FTFIFC);
}

void mem_dma_copy(void* dst,void *src,uint32_t len)
{
    dma_multi_dat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 enable DMA0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0);

          dma_deinit(DMA0,DMA_CH1);

    dma_init_struct.memory0_addr = (uint32_t)dst;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src;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burst_width = DMA_MEMORY_BURST_4_BEAT;
          dma_init_struct.periph_burst_width = DMA_PERIPH_BURST_4_BEAT;
    dma_init_struct.critical_value = DMA_FIFO_4_WORD;

          dma_init_struct.circular_mode = DMA_CIRCULAR_MOD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number = len;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multi_data_mode_init(DMA0, DMA_CH1, dma_init_struct);

                dma_flow_controller_config(DMA0,DMA_CH1,DMA_FLOW_CONTROLLER_DMA);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0, DMA_CH1);
    dma_channel_subperipheral_select(DMA0, DMA_CH1, DMA_SUBPERI0);
    dma_interrupt_enable(DMA0, DMA_CH1, DMA_CHXCTL_FTFIE);/
                //
                /* dma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nvic_irq_enable(DMA0_Channel1_IRQn, 0, 0);
                //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1);
}

运行后不能进入中断。哪里配置不对吗 ,有大佬可以解惑吗

网友A:
注意看手册,GD32F4xx系列,memory to memory模式,只有DMA1支持,DMA0是不支持的,你换成DMA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