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问题

楼主(2021-02-06):
MPLAB X IDE v5.20 +PIC16F1516
仿真问题真多
例如执行 MOVF 0x38, W
0x38內容是0x11 结果 WREG = 0x00
WREG 不为所动
问题只发生在仿真狀态下,烧写执行是正常的

网友A:
8K WORD flash空间的芯片, 还在写汇编? 优势在哪里?

网友B:
没有选择bank,你咋确定是哪一个bank的0x38位置?

网友C:
哈哈,楼上说的是。

网友D:
干嘛写汇编,直接C。直接看结果。

网友E:
我早就不仿真了。仿真不实在。

楼主:
问题只发生在仿真狀态下,烧写执行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