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的晶体管脚可以用作普通IO使用吗?

楼主(2021-02-06):
HK的器件手册及库函数中都没有相关的信息,但是STM32F器件是支持的。

楼主:
器件型号:HK32F030K6T6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楼主:
是HK32F030K6T6器件哦
你有资料?

网友B:
可以的,使用内部晶振,然后引脚用来一般的IO口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D:
这个可以进行配置的,使用内部晶振之后,进行IO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想是可以的,因为如果不可以,就不能兼容STM了,自己断自己后路的事情,厂家是不会做的

网友F:
进行设置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进行配置的,使用内部晶振之后,进行IO配置就可以了。

配置后,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