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SPI模块发送数据时为什么没有起始位和结束位?

楼主(2021-02-06):
STM32F407的SPI模块发送数据时为什么没有起始位和结束位?

网友A:
发送数据看下

楼主:
设备很牛。

楼主:
发送数据为0X00FF

网友B:
有8位数据就好了

楼主:
没有起始位和结束位,接收端接收到的数据不准确啊

网友C:
SPI 主从之间是靠时钟同步的,跟 UART 的机制不同

网友D:
不用纠结这个吧

网友E:
spi是不是没有起始位啊

网友F:
spi是没有这些的啊

网友G:
当然是没有的啊

网友H:
楼主应该好好了解一下spi去

网友I:
可以自己定义一个协议

网友J:
没有必要同步吧

网友K:
楼主你要弄清楚同步传输和异步传输的区别,USART是异步传输,没有时钟线,要靠波特率、起始位、停止位这些来确保数据传输;SPI是同步传输,有时钟线,从机使用主机的时钟信号边沿来读取数据,不需要起始停止位

网友L:
硬件自己加上了吧

网友M:
需要详细了解一下这种通讯方式

网友N:
本来就不需要啊

网友O:
这种通讯方式就没有

网友P:
这个是同步传输

网友Q:
手扶拖拉机,哪来的方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