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ADC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1-02-06):
ADC0 脚接一个1K电阻, 点到3.3V采样结果是FFF,  点到5V采样就不满量程, 也就是ADC输入超过3.3V,  采样结果却小于FFF, 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A:
我也打算用F407 做一个FFT 频谱,不知道难不难?

网友B:
在TFT 上显示不会会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FT 上显示不会会很麻烦

不难

楼主:
请有条件的同学帮忙验证这个问题

网友C:
还是没有头绪啊

网友D:
你跑个例子看看,是不是端口模式没有设置对,关闭数字通道。

网友E:
直接接地 看采集多少

网友F:
是不是寄存器读取错误啊

网友A:
给一个恒压试试看

网友G:
你应该接一个可调电位器测试一下数据,不要拿电阻点3.3V与5V,点的可变参数实在太多了。做测试要严谨。

网友H:
用万用表先测量一下此处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I:
电压基准是多少

网友J:
不能点到5V的啊 超量程了吧

网友K:
ad坏了没有啊

网友L:
接地采集到的是什么

网友M:
短接到地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