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复位电路中的电容选用多大的

楼主(2021-02-06):
谁用过F249啊,请问复位电路中的电容选用多大的啊,能否贴一张复位电路图!

网友A:
CD4060芯片作为看门狗,RET/NMI接MCU的RET/NMI端口,通过C13和R25组成的振荡电路输出基准频率,公式为Tb=2.2*C13*R25,Q4至Q14为分频端口,Q4的时钟频率=2^4Tb,Q5的时钟频率=2^5Tb..

网友B:
简单是从vcc上拉一个10k的电阻直接接reset引脚,再在reset脚上接个0.1uf电容到地

网友C:
104电容和电解电容组成复位电路吗?

网友D:
这个参考开发板就可以实现。

网友E:
可以用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F:
复位电容的一般都是104的,,电阻的10K。。。。

网友G:
你也可以选择专用的复位电路试试。

网友H:
单片机通常都是用10UF电解电容与10K电阻串联

网友I:
复位电路电容一般在10uF左右

网友J:
电解电容是滤低频用的
C与R2取值一般为(10UF,10K).

网友K:
在上电时复位电路给电路清一下零。。

网友L:
这个有专门的算法的

网友M:
手册上好像有吧

网友N:
我一般用105 呵呵

网友O:
我一直就是随便用 没出过什么错误

网友P:
手册有标准配置吧

网友Q:
15p的够不够啊

网友R:
原来还有计算公式啊

网友S:
按照数据手册给的接啊

网友T:
10p的试试看

网友U:
这个范围比较好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