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A产生PWM波

楼主(2021-02-06):
用stm32F48 的定时器A产生PWM波时,发现有TA0.0和TA1.0的脚都对应比较输出0单元,想请问这是否说明两个引脚对应的单元都是比较单元0

网友A:
两个引脚的输出内部是可以连到一起的啊?

网友B:
内部是不可以连的,我没有用过,你可以仔细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C:
应该是连接到比较单元两个不同输入口,内部会连接的

网友D:
定时器输出可以直接给比较器,有内部连接,但与那两个管脚无关。。

网友E:
这个是很容易实现的,设置好相关寄存器的占空比的。。

网友F:
楼主提到的这两个管脚的,要先确认是否是都跟timerA 相关。。

网友G:
只要是跟着相关的就可以分别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信号的。。

网友H:
PWM输出,在相对应的引脚要设置成第二功能

网友I:
PWM方波的就是比较。F5内部有PWM的功能。

网友J:
定时器输出可以直接给比较器,有内部连接

网友K:
手册上是怎么写的啊

网友L:
有可能是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M:
要看引脚图吧

网友N:
这个  没这么详细的研究过

网友O:
外部如何连接的啊

网友O:
不是很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P:
是不是人为设置的啊

网友Q:
内部是不连接的

网友R:
什么是比较单元啊

网友S:
可以接两个不同的比较单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