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输出的AB相的信号峰值是24V吗?

楼主(2021-02-06):
单立个,24V供电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其输出的AB相的信号峰值是24V吗?

楼主:
现在想用STM32F103系列单片机捕获AB相的信号,查了相关资料,STM32自带硬件编码器接口

网友A:
是的,24V供电的编码器输出AB是24V的,但是要确定输出模式 是推挽输出还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等等,后边电路形式略有不同。
另外编码器线长多少?和信号稳定准确有关系。
103的定时器有ECODE模式都可以,我使用过TIMER1 2 3 进行3路编码器信号处理。
同时还有串口 1 2 定时器4 同时工作 产品稳定可靠长时间运行。

楼主:
所以我的想法是,AB相通过运放LM324把电平转换至适合单片机电平直接输入至单片机的定时器进行捕获。

网友A:
看你需要点啥功能?

网友B:
用得着这么复杂吗?

网友C:
增量光电编码,无非就是AB相2线信号

网友D:
就是没有自带硬件编码器接口的单片机处理起来都很简单

网友E:
任意挑选一个相,边沿作为中断,读另外一相电平,就可以获取方向,自己去画一个AB相真值表就能够很清楚的明白怎么写程序了

网友F:
至于电平如果高的,直接R-R电阻衰减送进去用就是了,衰减电阻阻值可以高点,这样还顺带输入IO限流安全保护。

网友G:
要真想做电平匹配的话用个电阻分压完事了

网友H:
但是好多编码器都是开漏输出的

网友I:
你要搞清楚你的编码器到底咋输出的

网友J:
要用编码器接口的话要占用一个定时器当然也可以用外部中断来做很简单。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K:
没有接触过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L:
貌似可以简单点处理

网友M:
上升沿捕获?

网友N:
需要看说明书

网友O:
不一定是24V啊

网友P:
不一定是供电电压

网友Q:
模块手册上肯定有范围的

网友R:
可能是多少V到供电电压的一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