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2G5B16S20复位脚如何配置成普通IO,P4.7呢

楼主(2021-02-06):
MA82G5B16S20复位脚如何配置成普通IO,P4.7呢

网友A:
访问p页的DCON0寄存器,吧RSTIO位置0就行了

楼主:
那个要怎么访问,看了资料,有点不大懂,有代码给看下吗,麻烦你了

网友B:
        u8 x;
        bit bEA=EA;
        ISPCR=0x80;
        IFADRH=0x00;
        IFADRL=DCON0_P;
        IFMT=5;
        SCMD=0x46;
        SCMD=0xB9;
        _nop_();
        x=IFD;
        x=x&(~RSTIO_P);
        IFD=x;
        IFMT=4;
        SCMD=0x46;
        SCMD=0xB9;
        _nop_();
        ISPCR=0x00;
        IFM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