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想做一个音乐频谱显示

楼主:
手里又块STM32F407 还有块屏幕,想做一个音乐频谱显示,求指导

网友A(2021-02-06):
先把屏幕点亮再说吧

楼主:
找到板卡的屏线定义,采用FMSC驱动

楼主:
我这个屏幕,引脚与板卡的正好相反

网友B:
得用杜邦线飞了

楼主:
看来只有飞线了

网友C:
焊接一个转接板

网友D:
是不是需要一个数据库做支持

网友E:
没有接触过这方面

网友F:
屏幕能正常显示了吗

网友G:
需要外接喇叭啊

网友H:
需要对频谱进行解析吧

网友I:
如何接收这个频谱呢

网友J:
感觉有写复杂啊

网友K:
stm32f103+FFT+OLED的音乐频谱

网友L:
官方的DSP库,效率非常高

网友M:
由stm32f103+oled12864和声音检测模块组成

网友N:
FFT使用的官方的DSP库。

网友O:
音乐频谱就是将音乐信号分析成不同的频段,然后让这些频段的信号随其幅值的大小即时的在屏上显示出来

网友P:
使用官方库FFT进行音乐频谱分析的

网友Q:
stm32 fft 音乐频谱怎么做

网友R:
用timer_channel来做pwm输出来调节led灯的光亮强度。

网友S:
怎么识别mp3音频频率

网友T:
单片机控制音乐频谱显示

网友T:
音乐播放器里的频谱

网友K:
调用官方DSP库进行4096点FFT运算,然后实时显示音乐信号的频谱。